电机驱动问题_麻烦大家

楼主(2007-12-28):
本人最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那种超市门口的自动门或者地铁的门在有人阻挡其关闭时它会认为有人,会自动再打开门,我想请教大虾这种是靠什么方式检测到有人或障碍物的?驱动电机应该是被阻塞停转之后认为有障碍物的,难道是靠电机的驱动电流增大来检测有障碍物的?

网友A:
会不会放了什么传感器你没看见

阻力很小怎么办?

楼主:
应该没有什么传感器

应该没有什么传感器,阻力小是没法让它停下的,它也不会回去,只有当有物彻底挡住它之后它才会反回去!我能想到的就是它是驱动电流增大,通过检查它的电流如果达到某一设定值就会认为有障碍物,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楼主:
这也是一个办法,但编码器的成本太高了,最低的好像都要

网友B:
使用红外传感器探头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