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一块万年历电路,遇一电源问题

楼主(2007-12-30):
调试发现:电源插头,插上,万年历显示正常,有时显示不正常,而且对MCU的RST复位无效,只有通过多次插拔电源插头才行.这可让我郁闷的不行,刚做成的板子,难道板子有问题?
请教各位了,电源=变压器+整流桥+7805;  7805IN加2200UF和104电容,OUT口也是加2200UF和104电容.
 相关链接:http://shop35233977.taobao.com/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

原因很简单,就是STC89C51芯片程序出问题了,我也很纳闷,以前都工作很正常,调试多次后,竟然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换一个相同程序的STC芯片,上电完全正常.
 相关链接:http://shop35233977.taobao.com/

网友A:
程序问题?感觉还是时钟振荡器不起振的可能大些

网友B:
把7805Out端口的电容减小到1000uF或更小

据说个别STC有丢失FLASH数据的问题,最好能提供电源断电后,5v电源快速放电的方法。

网友C:
7805输出电容4.7uF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