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故障现象

楼主(2008-01-09):
最近在弄一个小设备,自己做无刷直流电驱动,电机也就300W
空载时候,调节PWM占空比,当超过50%时候电机就咯嗒咯嗒的,象被堵转了一样
只要不超过50%就没事,开始怀疑换相问题,但是怎么会与50%有联系呢?
用示波器看了PWM波,超过50%时候没什么异常

用DSPIC30F4011做的控制,IRF2136做的MOSFET驱动,请大家帮忙分析看看

楼主:
..

毛病找到了
原来是在母线上产生了振荡,加了电容后有改善,但是无法完全消除,只是占空比可以提上去了
想再加大电容,但是怎么加没谱

网友A:
可以试着缩短对过流关断的响应周期看看

可能是过功率保护响应速度不够造成电源振荡了

网友B(2013-05-09):
你的这个现象和我现在遇到的很像 我也去试试 母线电容的容值对电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