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设备地址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电路图上用了一个桥芯片,PCI-ISA桥。其IDSEL脚连接到AD22,请问这桥芯片在PCI系统中的地址怎么理解呢?ISA边地址和PCI地址怎么对应呢?

网友A:
接其他的AD线也是可以的

idsel的作用是在系统启动是
bios进行配置时选中你的设备;
pci 的基地址时由系统配置时分配;
同ISA的地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