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变频器对中间继电器的干扰!

楼主(2008-01-20):
现有中间继电器只是灯受干扰,微亮,但线圈没有动作.
继电器为220线圈,5个继电器线圈共零线
请教如何消除这种现象

网友A:
带指示灯灯的灵敏继电器吗?

还是面板上的指示灯?

楼主:
面板的和继电器的都亮!

网友A:
换换位置可能会好些

网友B:
配线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早就碰到过,以前我们陪柜子用氖泡指示灯, 太灵敏,后来用LED的好点,但还微亮。最后重心配线,变频器接电机的线以及电源线一定不要和接指示灯的线在同一线槽里或同一捆里。

网友C:
调整传感器系数

调整传感器系数

网友D:
给变频器加专用滤波器,这是传导电压干扰

网友E:
可以用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