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IR2136问题

楼主(2008-01-23):
开始选择使用IR2136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它不能全导通,所以占空比升高的时候无刷直流电机就运行的不正常,问了IR公司技术人员说是可以达到95%的占空比,都是我的板子占空比不到80%就出问题了,自举电容按推荐值选了2.2UF的,PWM频率8K到16K,
请教用过IR2136的朋友,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 没有,占空比上不去 ?怎么解决的?
谢谢了

网友A(2011-03-08):
奇怪,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帮你回答问题呢??

网友A:
这我也就很纠结,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2011-04-17):
你要那么高的占空比做什么?有点失去PWM的意义了。
你的IR2136的连接至ITRIP的采样电阻是多大?是因为采样电阻过大导致电流上不去吧?

网友C:
现在IR2136这个料现在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