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接触器线圈用的阻容吸收器?

楼主(2008-01-23):
   为防止接触器对系统的干扰,一般都要求在线圈上并阻容吸收电路,这种东西有卖的, 但买不到的时候就的自己做。我用CBB0.01U/630V的电容串100欧姆电阻,结果很多都烧了. 哪位还自己做过, 用的什么参数和元件,成功吗?

网友A:
电电阻还是电空烧了?

如果电阻烧就用大电阻
2W

楼主:
电容激穿

   电容激穿,电阻自然烧了

网友B:
多大电流接触器?

网友C:
电容要用安规电容器

网友D:
注意电阻功率,还有阻值可以稍大一点

网友E:
好像没必要

线圈一般不会引起干扰,相反触头的火花是干扰源。
如果必须接入,电容用CBB的不可,要用铁壳交流型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