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倾斜控制的吗?

楼主(2008-01-26):
有做过2轴倾斜控制的请联系我  chord_amp@163.com

下面是摘录的最新资料, 不过可能没有人用过。 老式的IC或分立也可以
但是成本要低,输出开关量就可以

另外请教个问题,这种下面的监测芯片,倾斜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也就是
说,已经调零,长期倾斜是否还有校检测哪?

MMA6200Q系列XY-轴高灵敏度加速度传感器能够检测来自于倾斜、运动、定位、冲击或振动的较

www.semiapps.com.cn/content.php?content_id=60616011250020056&node_id=7

网友A:

这是一个有发展空间的思路。可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