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么是npn或pnp输入,输出 谢了

楼主(2008-01-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和你的场合有关的

楼主这种说法应该是在传感器上比较多见
NPN输入一般指输入高电平为有效,PNP输入相反.
NPN输出指输出低电平有效.PNP相反

网友B:

与三极管NPN和PNP的结构理念应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