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IGBT和达林顿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31):
(无正文)

楼主:
...

我做的H桥电路,达林顿管用的BU941现在找不到功率更的大管子!想用IGBT,请问可以吗?是不是直接替换就可以了,两者有什么不同,请说明一下

网友A:
区别还是有此大

达林顿管一般情况下是由多个晶体管复合而成的高电流增益器件,主要是用电流控制,而IGBT是绝缘栅晶体管是电压控制型的。虽然两者都有大电流低饱和压降的特性,其驱动电路是有此区别,不一定可以直接替代。

楼主:
...

以前我用BU941,资料上写的是高电压,后来我找到个300W的MJ11032,都是达林顿管,可是替换上去直接就倒通了,看他的资料好象是高电流器件,都是达林顿管,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B:
IGBT的前级是场效应管

达林顿管的前级是三极管

网友C:
应该看实际应用电路

应该看实际应用电路,而不是注重看这两种管子本身的区别。

网友D:

达林顿管:应是直接电流放大;IGBT应是电压放大,在具体电路环境中要做相应的I/V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