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永磁电机双闭环系统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8-02-07):
基本系统:一个surface mounted 的PMSM,控制系统采用的是dSPACE半实物仿真(dsp是TI的,只不过系统可以在SIMULINK里面做)。
问题描述:我自己分别测试了BLDC和PMSM矢量控制SPWM两种驱动系统,在调试过程中,开环和电流环都正常(一个DC machine做为负载)。但是一旦架上速度环之后,加母线电压,当转速超过给定转速后,电机出现抖动,不稳定,感觉是转速忽快忽慢。这个情况在BLDC和PMSM矢量控制系统中都存在。
我设置的电流环采样时间是100us,速度环是100ms。
起初我认为是PI调节器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周调试PI之后,单电流环情况下性能改进不少,但是双闭环系统依然存在上述问题。
请教有过调试实际系统经验的同志,这个情况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会继续调试这个系统并发出我的进展。
谢谢大家

网友A:
提高速度环校正频率看看,至少到10ms

网友B(2013-06-07):
我现在也 在用TI 的板子在做,PMSM 控制,发现控制速度只能到2500 在也上不去了,即使加大输出电流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