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887一奇怪现像!

楼主(2008-02-09):
我用DS12887做了一时钟,但在使用过程中偶尔断电再开机时小时数据会变成04,当把复位引脚与地短接是也是显示04请哪为前辈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建议你们用我们的SD2405API时钟模块

要样片找我呀
当您在科研、生产、采购时碰到疑难,当您苦苦寻觅而一筹莫展,请联系我们,或许我们有您急需的产品,或许您的困难将迎刃而解!

全面替代DS1302/DS1307/HT1380/HT1381/PCF8563/PCF8583/R5C372/R8025
可充电电池
非易失储存器
时钟芯片
工业级晶振
数字温度补偿接口
I2C总线接口
年误差不超过2分钟
使用寿命5至10年

详细资料和产品价绍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www.whwave.com.cn

深圳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王子华

0755-83111835

网友B:
供应Proxitron高温感应接近开关

Proxitron(柏西铁龙)公司―――钢铁行业专用产品
   钢铁行业专业产品,主要生产气体流量测量传感器、高温接近开关、热金属探

测仪、钢铁行业专用红外测温仪表。产品独一无二,耐高温、苛刻能力以及极高的

性能价格比,国内有广泛的用户。
感应式接近开关
·  高温感应接近开关IKL182.28H
·  高温感应接近开关IKZ302.28H
·  高温感应接近开关IZL302.23KH
·  高温感应接近开关IKZ182.23GH
·  高温感应接近开关IK306.23KH
·  高温感应接近开关IKZ122.23GH
·  高温感应接近开关IKL015.33GH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Z020.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H020.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Z471.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Z472.05M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H035.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J050.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K 050.05GH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RD 050.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Z 506.23Gh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K 060.33 G S4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N 060.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NR 060.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M 070.38G S4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QR 100.05G
·  感应式接近开关IKOA 120.38G S4
·  感应方条形接近开关 IKU088.28G S4
·  感应方环形接近开关
·  感应式位移/距离传感器MKZ0471.190 S4
·  感应式位移/距离传感器MKH035.190 S4
·  感应速度控制器IDL015.28G
·  电容式接近开关KKL 015.28 GS4
http://www.con-sen.com

网友C:
12887这么老的芯片还在用阿?

而且里面带有电池,不符合ROHS,可以用超级电容加普通实时时钟芯片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