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几个问题?多谢高人指点

楼主(2008-02-10):
1.请问多大的马达才使用降压启动?
2.同样的马达采用Y型与三角型接法有什么区别?原来这个马达采用Y型,但如果接成三角型马达会怎么样?
               谢谢!!!

网友A:
降压启动

1,粗略讲,当变压器容量与电机容量之比小于3时,需要采用降压启动。
2,原来是Y接的电动机接成三角形,电机会烧毁。

网友B:
你好 !!!

Y型如果接成三角型时间长拉烧拉电机!!你的电机支持Y-三角运行的话!!就可以Y型运行在用接触器转换三角型运行!!以减少用三角起动对电网的压降.电流的加大.对电机的冲击!!
事实上大的电机都是这样运行的

网友C:
Y-三角的降压启动是目前广泛使用的低成本启动方式

如果你的电机原来运行的状态下是Y型接法,改成三角形是不行的。如果仅仅是启动,在正常运行的时候是三角形接法,那么在电源允许和负载允许的条件下是可以只用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