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于马达功率与电阻关系的问题

楼主(2008-02-11):
知道马达线圈的电阻,有没有一个公式算出它的功率.谢谢指点!

网友A:
还要看它的额定电压是多少

楼主:
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220与380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不可以

线圈的电阻与马达功率并无明确关系,如果用的多了只能够大致判断,但是误差极大。
功率与铁心大小有直接关系。

楼主:
原来是这样

要是一个马达的铭牌标签不清,又没有图,知道额定电压380V和电流为2.1A那又如何确定马达的功率呢?请高手指点,急!谢谢!

网友B:
电机

如果是三相电机估算:
P=1.73*380*2.1*cosφ*0.7=0.8KW,
小电机cosφ=0.75 ,效率估计0.7

楼主:
收到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