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开环控制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楼主(2008-02-22):
步进电机开环控制有什么好的算法吗,可以用PID之类的吗?我想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位置必须精确,而且成本还要低,不能用什么光电马盘之类的,用单片机或DSP+DAC(或PWM)+驱动芯片这个方案做

网友A:
疑问

??PID好像只能在闭环吧

网友B:
无编码器反馈的方法现在也是有的

它里面的PID算法是靠检测反电动势和电流来做反馈的,成本可能不会比使用编码盘的便宜

网友C:
检测反电动势和电流

这个方法说来简单,实现却非常的麻烦,太不容易了

网友D:
插补啊!

插补啊!

网友E:
可以试试插补啊!

网友F:
细分呢

现在细分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G:
步进电机主要是保证不失步了

主意驱动器和电机的参数了

网友H:
毫无疑问,只能考虑细分方式了

楼主:
步进电机能不能停在细分点上呢?

细分只是可以将步进电机低速曲线平滑,步进电机能不能停在细分点上呢?
我与一个做步进电机的厂商联系过,他说国内步进电机厂商一般只能保证精确停止在整步上,细分只是用来势运动曲线平滑,不产生低速抖动,应该没有办法使步进电机停在整步之间的细分点上,但是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没人做到

网友:
什么样的机械结构,需要什么精度,什么样的速度...

问题搞清楚了再提问

网友I:
和我搞的一样

我们这里用插补做的。ARM+FPGA的形式。ARM管文件系统,FPGA直接管运动控制

网友J(2008-03-23):
细分可以停留在任意一个细分位置。

细分可以停留在任意一个细分位置。

网友K:
细分是可以停留在任意一个细分位置,只是控制器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