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CI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1)如果用5V PCI接口设计PCI板,是不是不用外接5V电源,电源由主板提供?

  2)主板是不是通过PCI接口同时提供3,3V电源,不用再用稳压芯片或外接?

  3)主板是不是都是用5V PCI接口的,有3,3V的吗?

 恳请知道的大虾们赐教!

网友A:
你还是先看一下,PCI接口引脚定义然后再说吧.

http://ettc.sysu.edu.cn/wlkc/jiekou/course/ch03/PCI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