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集与定时器

楼主(2008-03-05):
1、定时器T0用于2ms定时刷新显示,数码管显示

2、在主程序中AD采集时关掉了显示中断(不关中断采不到数),这样一来数码管显示抖动

3、请问怎么样才能做到,AD采集时不用关中断,两者该怎么样协调一下呢?!关掉中断的话是不是对外界来的干扰就减弱了啊,请多多指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上图看看……

AD参数也要说一下

楼主:
来晚了 原谅……

1、20bit Δ--∑A/D摸数转换器

网友B:
你的AD采样都要用9.3MS

所以建议还是在主程序里做扫描显示,另外在9.3MS AD采样的时候你不能死等,
这段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楼主:
好……

好的  我试试  谢了!!

请各位再给想想办法
多多益善吗!!
谢了 !!

楼主:
搞定

 显示问题已经搞定了
 请问A/D采集用中断方式该怎么做呢?

楼主:
CS5513

大家帮帮忙啊
CS5513这个AD芯片我实在是有些弄不明白了
有会用的,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C(2017-09-05):
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