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是什么步进电机细分芯片

楼主(2008-03-09):
芯片是14脚so-14
1----输出A1         14----输出B1
2----输出A2         13----输出B2
3----VCC(5.06V)   12----GND
4----三角波         11----2.47V
5----正弦电压       10----正弦波
6----正弦波         09----正弦电压
7----2.47V          08----三角波

输出控制IR2104S 再控制上下桥

网友A:
5,6脚什么意思?正弦电压,正弦波 ?

你描述的不清

楼主:
5脚是电压输入,可以控制mos管的导通,使线圈平均电压一定

网友B(2008-04-13):
比较器?

瞎猜的

网友C:
LM339

LM339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