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化实验是不是每一批产品都要做?

楼主(2008-03-12):
我做的是工控产品,用单片机控制,批量只有20-200,是不是每次都要做产品老化,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的,老花试验的目的是

通过高温来进行加快一些隐范提前出现。
事实证明,通过老化试验能挑出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B:
是每个产品都要做哦

网友C:
那是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老化的实验目的就是像一楼说的那样,你如果随便挑几个,剩下的不做,会出现很麻烦的事情,除非你的产品百分之百的好,呵呵

楼主:
谢谢LS几位..由于太菜,还有个问题

问题:

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两天,就是找不到做老化实验的服务?难道真的要买一台机器回来自己做?

请高人指点一下路在何方...
如真的找到了,价钱方面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D:
买个烘箱,简陋的几百块吧

大纸箱+大灯泡也可以(和孵**蛋差不多),不过会让人笑话的……呵呵

网友E:
高温老化

可以单独个小屋,放几个电炉,

常温老化时间长点

网友F:
最好还有低温,买个高低温试验箱 -40度到85度就可以了。

网友G:
低温老化如何做?

搁冰柜里如何?

网友H:
我觉得不一定都要老化!

1.有的产品不能老化,例如炸*。
2.老化出来的问题无非两类:设计问题(含工艺和管理问题),元器件问题。
3.大多数元件不用老化,因为合格的厂家已经给出质量保证了。
4.老化是为了暴露问题,暴露了问题就要解决。彻底解决了就没有了,老化中也不就会发生。
5.即便是“高强度老化”后出厂的产品,照样有各种问题发生。因为有的问题不是你的老化方法可以激发出来的。

我绝不是反对老化,而是强调在产品定型中强化各种检测,把问题消灭在设计中。生产中严格管理采购和工艺,100%重现设计。如此成品合格率已经很高了的确就没有必要逐个老化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设计水平普遍偏低,生产管理更不能做到100%重现设计。所以就只有靠老化作为最后的把关了,而这样的产品是永远不能让人放心的。悲哀呀!

网友I:
ztb正解

抽检就可用了

网友J(2010-03-03):
我公司买了一个老化箱二万多,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用过。浪费。做批量都是抽检的。

网友K:
比如ad转换这类的就需要老化 放在烤箱内检测温度漂移

网友L:
叹息!

老化也分型式老化和常规老化,型式老化一般和寿命实验一起做,也就是用那高低温环境实验箱,测试周期比较长,常规老化一般是产品出厂前老化,一般需要建老化房,因为批量生产产品比较多,不可能用环境实验箱一个一个测试,老化测试时间厂家自定,一般在4H~72H左右均可。

网友M:
那是必须的啊

网友N:
出厂前老化是少不了的!别的不说,比如电脑吧。如果出厂前不做通电老化(烤机),等货发到经销商那,再到客户手里使用的时候发现工作3小时就死机,到时候返厂维修,成本将会非常大。

网友L:
呵呵,10楼是否没受过正规锻炼?!

常规老化并不是为了解决设计质量,这也和设计质量没有太大关系,常规老化是质量保证体系的一个手段,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质量保证体系而不是质量保证。
一个小例子帮助10楼理解以下:设计时供应商提供的原料质量是合格的,但这显然不代表供应商在批量生产中提供的原料始终是合格的,绝大多数问题在原料进厂检查中进行把关,漏网之鱼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老化来发现了。即使你的老化一直都没发现什么问题也不应该去除,这可以反证你们前面的质量控制做的不错,如果一段时间有异常,通过调出出厂老化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尽量提前发现一些潜在的或可能的爆发性问题。

呵呵,俺就喜欢经常调出老化测试数据和生产维修记录分析分析,其实有的时候认真分析分析那些数据对一个工程师的成长还是很有益处的。

网友O:
老化就是让浴缸曲线前面那些有缺陷元器件可能发生的早期故障提前暴露。

网友N:
这个一下就能区分出公司生产管理是不是正规,:D

网友P:
老化试验能减少后期的成本,等东西到了客户手里,出了问题,不论是返厂还是派人去都增加了成本阿

网友Q:
每一个产品都必须要上电老化。

网友R:
要老化的啊

网友S(2010-05-18):
不一定吧

网友T:
:lol高温老化注意防火,谨防火葬

网友U(2010-07-11):
俺的公司产品 也是要老化,要一个礼拜呢

网友V:
俺以为老化主要是为了应对元器件质量问题,每个批次的器件质量肯定是有差异的。很多公司每次进货渠道不固定,可能这次是从正规代理商买的,下次就是从中关村柜台买的。退一步,即便那些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体系的公司,能够保证进货渠道的可靠,也不一定能保证从渠道买来的东西每次都是一样的,因为生产厂家每一批次的产品都会有差异。
当然,老化也有助于发现其它环节的问题,比如焊接质量。某些陶瓷电容厂家的文档中就指出,陶瓷电容的失效,有很大部分是焊接环节造成的。
因此,对产品的老化是质量保证的一个很有效的环节,尤其是工业用的产品。在有些军工产品中,甚至首先要对元器件单独做老化筛选的。

网友W(2015-07-19):
老化测试一般要测多久啊? 和高低温测试有什么区别?

网友X:
肯定得要老化

网友Y:
这个是必须de

来自iphone 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