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异步电动机软起动(请教)

楼主(2008-03-14):
毕设要做这个东西,在网上搜了不少论文,基本上全是用的普通单向晶闸管,
为什么不用igbt,电力mosfet,或者大容量的继电器呢
还有晶闸管的驱动电路,大部分都是用脉冲变压器,但是听说这个东西不太稳定,有其他的驱动方案吗
高手可否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传统技术与新技术的公开、积累程度问题

网友B:
希望你能在提这些问题前搞懂软启动的原理!

为什么不用IGBT或MOSFET?这是因为SCR有更强的过电流能力。通常SCR有一个参数:正相浪涌电流都很大,一般达到20倍额定,软启动就是利用这个特性,进行工作的。另外对于关断问题,软启动本身就是工作在交流场合,可以利用其自然过零关断。IGBT和MOSFET不是不能用,而是成本受不了(10~20倍SCR以上),可能大学的教授会想出此办法。
至于为什么不用大容量继电器?希望你能明白软启动的原理再提问。
至于脉冲变压器不稳定,那么你认为什么驱动更稳定呢?

网友C:
是因为软启动就工作那么一会儿,用IGBT还要控制占空比。

划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