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3-14):
各位大大:银行里的评价器该怎么做

网友A:
参考一下

产品列表   U01/U02型(USB)  D01/D02型(串口)  W02型(无线语音)  S02型(有线语音)  D03型(银行专用)  S03型(有线对讲)  S01型(有线)多媒体查询系统      L-A多媒体查询机      L-D多媒体查询机      G-A多媒体查询机常见问题·D01型评价器如何做到一事一评?·商鼎服务质量评价系统的功能都有哪些?·W02、W03无线评价器为什么还有连接线?·商鼎服务质量评价系统的产品优势是什么?·D01型评价器没有评价控制器如何控制发声及评价?         首 页 >> 产品/方案 >>  商鼎服务质量评价系统U01/U02型服务质量评价系统
【系统简介】无需布线,无需评价控制器,通过USB口直接与PC连接,可与客户现有业务系统紧密结合,评价结果与业务一一对应,真正做到“一事一评”;支持“您好!欢迎光临”、“请对我的本次服务进行评价”、“谢谢”等语音提示;六个评价按键,可获取评价“不满意”的具体原因,评价内容可由用户自由设定;支持员工身份识别,评价结果具体到人。
【典型应用】每窗口都有计算机且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业务软件系统成熟、考核严格的行政办事大厅、工商、税务、电力、医院、通讯等行业。 系统组成系统优势实物照片实施方案    特色服务
  系统包含顾客评价器、员工座席卡、客户端软件、系统管理软件、领导查询软件五部分组成。

一、U01/U02型顾客评价器:
  无需布线,无需评价控制器,无需通讯控制器,通过Usb口直接与PC连接,安装方便;可与客户现有业务系统紧密结合,评价结果与业务一一对应,真正做到“一事一评”;支持“您好!欢迎光临”、“请对我的本次服务进行评价”、“谢谢”等语音提示;六按键评价器,评价内容可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不满意”又细分为“态度不好”、“业务不熟”、“效率不高”、“有待改进”等等,也可由用户自己定义评价内容;支持员工身份识别,可有效识别被评价员工身份,评价结果具体到人;其中U01型通过客户端软件登陆识别人员身份,U02型则通过员工坐席卡识别人员身份;每窗口需安装一台。
  产品规格:长20厘米,宽12厘米,厚1.2厘米。

二、A型员工座席卡:
  员工岗位牌,上面可印刷员工照片、姓名、职务、工号等信息进行公示,并可用于系统对员工身份的识别,版式可由客户自行设计;每位工作人员一张。
  产品规格:长17.4厘米,宽13.5厘米,厚0.1厘米。

三、客户端软件:
  分别安装于每个窗口的PC上,用于控制顾客评价器发声,并接收顾客评价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通过局域网传送至系统管理软件;每窗口使用一套。

四、系统管理软件:
  系统管理软件包含服务器端软件和接口软件,分别安装于数据服务器及PC(或终端服务器)上,用于对采集到的评价数据进行存储和处理,灵活设置客户评价器开机时间、评价间隔时间等评价规则,有效避免恶意评价;接口软件支持Windows或Linux操作系统;每单位使用一套。

五、领导查询软件:
  安装于数据服务器上,软件采用B/S结构,无需安装客户端程序,即可在单位局域网内或通过Internet查询和管理评价信息,界面友好,可实时进行多种条件的查询、统计和打印;每单位使用一套。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顾客评价器美观大方,无需布线,无需评价控制器,不破坏大厅现有环境;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顾客评价器直接与PC连接,可与客户现有业务系统紧密结合,评价结果与业务一一对应,真正做到“一事一评”,并可提示多种语音;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独有六按键顾客评价器,操作简单快捷,同时可有效获取顾客不满意的具体原因(如服务态度、服务效率、业务水平、是否在岗等);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数据实时在线传送,方便随时查询、监督,如配合商鼎独创的客户投诉及时提醒功能,可实现当出现客户不满意时,及时以手机短信形式或软件弹出窗口形式通知大厅主管人员;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可灵活设置评价器开机时间及评价间隔时间,有效避免恶意评价;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独有员工身份识别系统,能准确识别被评价的员工身份,支持员工在调整窗口或岗位时评价信息的连续性、唯一性,不至于出现错评、误评现象;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员工坐席卡美观大方、员工岗位公示清晰明确,卡片图案和内容均可灵活设置,方便实用;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B/S结构软件,查询、管理简单轻松,可实现远程管理、远程查询,且无需安装任何客户端软件;

 <img src="http://www.sundyn.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89134321498.gif">灵活多样的组网方式,适合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

 产品性能稳定可靠,遍布全国的客户实例、多行业成功实施经验,本地化服务支持。
一、U01/U02型顾客评价器实物照片:

二、CACT-U01/U02顾客评价器大厅实景:
一、产品配置清单:
二、系统拓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