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直流电机的制动方法

楼主(2008-03-17):
150W,110V的永磁直流电机制动时,可不可以简单的用继电器(5V)触点将电枢短接,达到快速制动的目的?

网友A:
直流电机能耗制动不是简单的短路

而是转切到大功率能耗电阻上,将制动电流控制在充许范围内。

直接短路,虽可迅速制动,但由于短路电流很大,对永磁体有很强的退磁作用。
再上电后,电机转速会提高,甚至发生飞车。(永磁电机弱磁控制)

网友B:
短接中间也要串电阻才行,直接短就是挥刀自宫。

退磁后只要编码器反馈正常不会飞车,就是力矩明显小了。

网友C:
加入反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