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

楼主(2008-03-25):
其中的过零触发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过零触发

我的理解:市电是交流50HZ,单位时间内方向50次的变换,相对与你用的电源的地,在某一刻会是0的电压,在这零电压时打开可控硅,单片机很好检测。就相当于一个东西(电流)通过一个门才能进入,如果门在东西将来时打开就没什么,如果东西来了门在打开,是不是撞门了呢?们会受损的,长时间门会坏,后面的东西也会遭殃。

不知道这样解释行不行

楼主:
re

那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通过RC移相导通的.导通脚取决与R37和C19

网友C:
请教

看了3楼的帖子 我也想弄明白这个原理  R37 C19 有阻容耦合的作用吗  RC移相是怎么回事

网友B:
rc移项就是:

当正选波过零时,由于经过RC电路后,波形有延时.使得可控硅延时一定角度后触发导通.

网友D(2008-12-16):

   如果你只要可控硅做开关用,用带有过零检测的光藕不就可以了吗~~就可以不用单片机去检测过零点.

网友E(2010-09-07):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采用一个电阻直接接在220V的市电上来做过零触发,请问这个端口必须符合什么条件,我用51的P3.2中断端口不能实现其过零触发呢?请问各位大虾

网友F(2010-12-28):
有的单片机有过零检测的IO口,所以可以直接使用,最好不要用51直接做检测,因为如果电路直接突变的话可能烧IO口

网友G:
不是很明白

网友H(2016-12-06):
引用 网友B:
当正选波过零时,由于经过RC电路后,波形有延时.使得可控硅延时一定角度后触发导通.  ...

第一次听说,能麻烦解释一下么?

网友I(2017-01-19):
可控硅导通条件:触发脉冲+最小维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