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设计余量留多少?

楼主(2008-03-25):
请问可控硅的余量留多少,比如:200W的灯泡,220v,电流就是约1A,我用一个2P4M,亮不能过大慨15秒,不然就发热,(其实就一点微热),之后就是不能关断或一亮一灭,我把2个2P4M并联,情况又好点,但时间还是长了后会热,就不正常了。按说2个2P4M并联不就有4A了吗?放4倍余量,还有200W啊,怎么还热

网友A:
主要是热设计。

发热是肯定的。不要过热就行。

楼主:
多热?

关键是一热灯就微闪,到最后关不断或自己亮灭

网友A:
如此,要注意门极G要接卸放电阻。

否则热了后泄漏电流影响工作。
热设计的准则一般器件是结温不超过125度。
仔细看手册吧。
散热不好的话,能用的电流值比标称值小很多。

楼主:
可控硅的选用

我现在换TO-126封装的C106D,4A的,带200W不闪的,正常了,可我担心了,他这么便宜4毛,而2P4M2a的要4毛5,还有220封装的BT150也是4A,价格6毛,那这个126封装的能不能用啊?不佳散热会不会短命?反正现在测试符合要求

网友B:
不热就不要加什么散热了.我都不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