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与开关的选者

楼主(2008-03-28):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频率很低的话都行,大功率的继电器一般叫交流接触器

频率高了要用可控硅了,但要注意可控硅的规范使用

网友B:
建议

一般用的是可控硅

网友C:
空调里控制压缩机的就是继电器

大功率的在外机里还有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