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10V的电机可不可以用220V驱动,如果用了啥后果呢?

楼主(2008-03-28):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烧坏绕组

网友B:
有一种场合可以

110V/60Hz改220V/120Hz供电,变频驱动就要如此,也必需如此。

如果频率不变,如2楼所言:烧掉(因为磁路不可能有2倍的裕量,磁通会饱合)

网友C:
我看到人家串个电容就可以

网友D:
串电容可以???

串电容可以吗?怎么串???说来听下

网友E:
it works if you can control the current properly

as i think, the winding current determin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rtor control system ,so if u can control the stator current properly by the means like PWM or others, the motor will run as usual. Hope u can ge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