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modbus用得多吗?

楼主(2008-04-01):
最近接到一个设计需求,考虑准备采用modbus总线,以前没做过这种方案,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指点一下modbus的使用技巧,目前面临的选择如下:
modbus字符传输方式采用RTC 还是ASICC?
走485总线还是lan方式
共有80个节点。总传输距离大约800米,采用485总线需要中继器吗?
多谢!

网友A:
最好用RTU方式

这样速度会快一倍。

网友B:
Modbus协议

距离不是问题,这样的距离应该用不到中继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