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灌区问题

楼主(2008-04-11):
请教:
1、重油罐现场液位指示一般使用什么类型的仪表;
2、像油罐区这种场所,自动化程度能否作的很高。
有哪位大虾能够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A:
回复楼上

一般用雷达探尺吧,我是做冶金的。高炉里用的都是雷达探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