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转时能否惯性减速

楼主(2008-04-17):
    变频器拖动异步电机时,一般好像应设定一个减速时间,这和直流电机靠惯性减速有很大区别,当直流电机给定电压下降时,电机可以不输出反向力矩强制减速。而变频器拖动交流电机时,只能按设定的减速时间强制减速,如果减速时间设置参数小于惯性减速时间,就会出现反向制动力;如果减速时间设置较长,反向制动力倒是没有了,但在减速过程中电机仍会出力。
    简而言之,我希望电机在从高速过渡到低速过程中,电机不进行干预,也就是自由减速,不知是否容易实现。

网友A:
自由减速还不容易?

如果是自做变频器,关闭PWM模块输出就行了;如果是商品变频器,不减速直接停止。

网友B:
变频器有惯性减速的设置

一般有多种停止方式:减速停止;自由惯性停止;直流制动;有时间限制自由减速停止

网友C:
如楼上所说

网友D:
能解释一下每种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E:
可以的

基本上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这种停车方式,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在停车方式中进行设置就行。也可以到www.gongkong.com上看看,那里有很多高手和资料,也许会对你提供一些帮助。

楼主:
楼上各位可能误会我的意思

    我是指电机从高速到低速过渡过程无力矩输出也无制动力矩,自由减速接近低的设定值后重新输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