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符合要求的继电器

楼主(2008-04-17):
请推荐一款能符合要求的继电器或其他:
直流小电流(几mA以内,热电偶产生)控制交流电的通断。

网友A:
继电器

没有见到过此种由热电偶驱动的继电器。一般热电偶需要转换为其他信号。

网友B:
原来在燃气热水器见过类似的结构

用来检测火焰的存在与否,熄火关断燃气,整机没有电源(电池等什么也没有),纳闷了好一段时间,呵呵.

网友C:
3楼不要纳闷,楼主找的就应该是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是弱电保护的常用元器件
一个是热水器  比较简陋的热水器就是,通过调整旋钮就可以设置水温,
一个是电感式镇流器的起辉器,启动时氖光加热电极,氖泡熄灭 ,电极回复断开,日光灯点亮。
  电极动触点是双金属片的,直接根据温度变化,不必再驱动线包。

网友D:
可控硅

几mA完全可以驱动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