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33035的问题

楼主(2008-04-20):
大哥们,今天小弟使用MC33035按照手册上的电路搭了一个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
供电是使用24V的,MC33035是用的15V供电的。上电后,电机好像有一定的概率启动不起来。而且使用刹车或者使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在不能启动的时候使用换向的方式有可以使电机转起来。而且电机在低速的时候有点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啊。万分感激!

网友A:
有没有悬空的引脚?

网友B:
你的直流无刷电机霍尔元件位置不对可能会造成启动失败的现象,我前几天遇到过,最后改了霍尔的位置就可以了!
请记住不是去改霍尔的角度,而是调整霍尔对磁钢的位置。

楼主:
我试试

哦
我再看看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C(2019-08-07):
引用 楼主:
哦我再看看啊谢谢各位了!

楼主,没想到十一的我现在也遇到你这种问题,需要手拨动一下,不能转动的时候切换换向信号就又转起来了
不知道是否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