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转换为温度值

楼主(2008-04-22):
原来传感器给的信号为485信号,按协议接收到的两个字节组合即为温度值。
新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为4-20mA电流,如何转换为温度值呢?
输出线并接一个250欧精密电阻即可得到0-5V,关键是怎么与温度值对应起来。例如,600摄氏度对应多大电压(电流)?

网友A:
问传感器的供应商

楼主:
输出是线性的

传感器说明书说输出是线性的,那是不是测温范围是0-200度的话对应电流就是将4-20mA分成200段啊?

网友B:
你要知道零点和满度就可以了

知道4mA对应的温度值,这个叫满度

知道20mA对应的温度值,这个叫满度

中间就是一个线性变换了

网友C:
250欧姆电阻转换4~20mA为1~5V,AD转换器下基准设为1V。

然后,当前AD转换值 / AD最大值 * 满度值 = 当前量值。

网友D:
在某个温度下传感器输出的电流大小问制造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