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学习步进电机吧

楼主(2008-04-24):
   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动机一样,三相混合式步进电动机同样具有许多优异的性能。例如;电动机个部绕组能同时通电,以求获得最大的输出转矩:改变通电方式,就能轻而易举地改变步距角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它们综合了永磁式及磁阻式步进电动机优点的结果。
    另外,三相系统的价格适宜,技术难度较小,宜于掌握。囚此,在五相系统推广不甚理想的情况下,三相系统也可作为一种新的选择。

楼主:
三相混合式目前应用较多

对于三相混合式步进电动机,设计了三种通电方式(设其绕组分别为A、B
和C,转子齿数为50,星形接法接):
(1)整步通电方式:
通电相序为AB一AC一BC一AB一,即电机每走3步,转子转过一个转子齿距
角,步距电角度为1200,步距角为1200/50=2.40。
(2)半步通电方式:
通电相序为AB一BC一CA一AB一BC一CA一AB一,即电机每走6步,转子转过
一个转子齿距角,步距电角度为60“,步距角为60”/5=01.20。
1/4步通电方式:
AB一ABC一BC一BCA一CA一CAB一AB一ABC一BC一BCA一CA一CAB一AB一,即电
机每走12步,转子转过一个转子齿距角,步距电角度为300,步距角为
300/50=0.60。

楼主:
直接进入主题吧-SPWM

将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原理应用到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系统中,输入的220V交流,经整流后变为直流,再经脉宽调制技术使三路阶梯式正弦波电流按固定时序分别流过三路绕组,其每个阶梯对应电机转动一步,一个周期正弦电流对应电机转子转过一个齿距。通过改变驱动器输出正弦电流的频率来改变电机转速,而一个周期正弦波的阶梯数确定了每步转过的角度。

楼主:
如何判断手头上的电机是反应式的,还是混合式的?

手头上有MITSUMI(美上美)M42SP-13NK步进电机一个,红黑黄兰四条外接引线,其中红黑4.7欧,黄兰4.7欧,这应该是2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吧。反应式步进电机有2相的吗?混合式步进电机是不是都是大个的,刚才说的这个很小,参数为64.0mN.M,好像应用复印机打印机什么的。初学步进电机,大家多多指教吧!

楼主:
四相六线反应式步进电机的接法

下图是四相六线反应式步进电机的接法和控制电路,不明白的是电机为什么要接电源和地呢?假设A相通电,如图所示,电流从+12V经A相线圈经Q1到地,那么R5下面的地有什么用途??
另外,发点牢骚,工控论坛似乎一直冷冷清清啊,人气不旺!!帖子以广告居多.......

楼主:
发牢骚也没人管!

呵呵,大家都很忙啊,先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楼主是个热心人

要多一些楼主这么热心的人, 这里的人气一定好了很多.

其实, 我看, 在这里问问题的人也不多.

工控方面的问题, 除了电子专业知识外, 相关专业的知识要求也很高, 所以, 对于问题的描述, 也有难度.

好了, 继续听楼主的讲课. 因为我一直用的是 2相的步进电机, 三相没有用过, 除了原理, 其他还不很了解.

网友B:
beckham:你的图是哪里来的,不太合理。

楼主:
教科书上照下来的

哪里不合理?我觉得电机部分只是一个示意图,AB绕组是两个绕组,它画成一个了,看起来好像是双极性驱动,从书上给的程序可看出,电机是单极性驱动,ABCD应该是四个独立绕组。不管怎样,+12V--R5--GND这一回路,也就是电机同时要接电源和地是我不能理解的。我用过一个4相6线电机,其中两线是COM端,连在一起接地用可构成4相电机,单极性驱动;若COM闲置,那就是2相,双极性驱动。

楼主:
反应式与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区别

不说它们的结构上的区别了,其实很多场合不用管它到底是反应式还是混合式的,它们的控制策略几乎是一样的,呵呵。刚开始学习步进电机,就被反应式、混合式、永磁式的结构给忽悠了,钻进去研究了很长时间,钻了牛角尖,碰到个电机就琢磨是什么式的,瞎费功夫。有些小电机到现在也查不到到底是什么式的,比如说上面美上美的,但是用单片机控制还是能转起来。对于电机来说,转起来就是硬道理,管它是黑的还是白的,嘿嘿!

网友C:
顶啊

跟电机打了好久的交道,我只负责把它弄转了。。其它的一般不去理会了,越理事越多

网友D:
哪里能找到大功率大扭矩布进以及伺服电机的驱动资料?

网友E:
http://hi.baidu.com/dls17

网友F:
二相步进,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6-29):
继续步进电机

5楼的图有问题,教科书上也有错误。
对步进电机的原理还是有疑问,以下叙述“
以应用最广的8极50齿两相混合式步进电动机为例,其步距角为.09“/l.8“,需配合机械减速机构以达到所需要的脉冲当量精度。”
两相8级怎么理解?

楼主:
continue

刚才找到资料看了看,电机原理性的东西,基本比较晕,看不懂。

网友G:
都是集成IC驱动器了。。不要这么麻烦了。。

楼主:
电机驱动电路集成化

专用的集成控制驱动芯片,成熟,自己搭电路花时间,还不一定好使,练练手倒行。8极50齿两相混合式步进电动机结构图如下。

网友H:
步进电机驱动器设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使用专用集成电路比较简单,但是功能受到限制;自行设计电路和控制软件非常困难(特别是高压大功率驱动器)。没有一定经验的人最好不要去轻易尝试。

网友I:
哈哈,LS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