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诉我光耦的CMR参数是何意义?

楼主(2008-04-27):
哪位能告诉我光耦的CMR(Common Mode Rejection)参数是何意义?,其单位是V/us,是在搞不明白其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读起来是“共模抑制比”,但是不可能是运放的共模抑制比参数的意义啊,也不是光耦的速度参数啊,有哪位高手了解的给说一下

网友A(2010-06-12):
是转换速率吧

网友B:
共模抑制是衡量一个设备容忍共模噪声能力的参数。它有几种方式来定义。共模规格有时会以CMV 或共模电压给出。数值是指设备应用时不出现问题的最大共模电压振幅。线性CMR通常是差模增益与共模增益的比以dB形式表示。该表示称为共模抑制比或字控制电路的地;另一方面,共模输出是浮空的或者涉及到它相关电源晶体管的源。浮空的共栅驱动电路能够在正负电压电源之间迅速转换。快速转换会在栅驱动电路输入与输出之间产生一个大电压的摆幅。给每个MOSFET传送控制信息的器件必须能够承受这个等级的共模噪声的干扰。例如,电源MOSFET经常用在电源逆变器中,因为它具有高频特性,电功率转换能力。然而,晶体管快速开关速度也会产生高变化速度(DVm//dt)的共模信号。

网友C(2020-06-11):
楼主现在大牛了吧,请教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超过CMR会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