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中积分、微分时间的疑问。

楼主(2008-04-28):
最近在做PID控制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PID,有好多疑问希望前辈们指点指点,我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这几天看了好多关于PID参数整定的资料,大概了解了一些,现在就是把PID的数学计算公式编写成程序是有好多不懂的地方。

积分时间Ti和微分时间Td单纯用来求PID公式中的系数呢,还是确实有它们的实际意义:比如隔个Ti时间积一次分?

输出周期是用采样周期呢,还是积分或者微分周期?

楼主:
PID算法模型用C语言怎么编程啊?

PID算法模型用C语言怎么编程呢?望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东西要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得出的结论

这个东西要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得出的结论,周期要由你的控制量的变化快慢来决定!应该是数倍与采样周期!积分时间Ti和微分时间Td用来求PID公式中的系数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

那当整定比例Kp的时候出现的输出振荡中,两个峰值之间的时间是不是就作为以后的采样周期呢?

网友B:
采样周期在设计时就定好了,运行过程中是不变的。

楼主:
谢谢5楼!那比例Kp怎么设定呢?

看到有些资料上只讲了:
温度:Kp=20%~60%
压力:Kp=30%~70%
那到底是什么的百分比呢?是设定值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B:
整定参数是和PID系统的特性关联的,要在系统调试时根据控制指标现场选定。

楼主:
To xuyaqi

假设一个温度PID控制,用PWM控制固态继电器实现,暂时不谈I/D环节,就只以P环节说明,假设我们设置的P=2,PWM电源电压为5VDC,

再假设在当前时刻:E=10度

那么:Vpwm=P*E=10*2=20;
      PWM的占空比=20/5=400%

      此时,PWM的占空比>100%,所以系统全功率运行。

请问上面的理解对不对?
四:就上面的问题又产生另一个疑问:
**中好象P都是大于1的,如果PWM电压电压为5VDC,那么只有E<5度的时候,PWM的占空比才可能<100%,也就是说,这个控制器只能在当前测量温度和设置温度之差小于5度的情况下才能起点控制作用???

网友B:
 你假设的PID系统就不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只允许正偏差,无法实现负偏差的控制,而真实系统是会有负偏差的。所以你的理解是不对的。
 另外P是允许小于1的。你后边的理解有对的部分。

网友B:
我没有QQ。

PID学习既要理论又要实践,通过一个具体项目,结合具体问题一步步学习,理解PID控制的实质。

楼主:
哦!还是要谢谢你!xuyaqi

我自己再看看资料吧!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