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转速的稳定性

楼主(2008-04-28):
要求:电机能够实现正反转,AC220V供电,转速稳定性要好。这点尤其重要!
应用背景:用其设计一款卷扬机,用来提升大约10~30kg的重物。有多普勒应用背景。因此,稳定的速度很重要。但咨询了一些产品后,都建议使用AC380V三相交流电机。一来扭矩大,能用来提升t级重物(这个对我来说没太大意义),二来其速度平稳,尤其是在换相时更是如此。我不是很理解,在此询问高人是否有此一说?AC220V的交流电机的稳定性真的没有3相的AC380V的好吗?

网友A:
现成的变频器

网友:
去找本《电机拖动》来看看吧,我反正忘光了

网友B:
不管三相还是单相电机转速都会随负载大小变化。

网友C:
转速

建议使用三相电机,变频调速,
或单相交流整流后拖动直流电机,此方案最好。
单相交流电机其旋转磁场不稳定,且改进困难,故转速不稳定。

网友D:
转速问题

当然用三相交流和直流系统它的调速性和低速稳定性及扭力更容易实现,但不管用交流还是直流欲取得稳定的转速和良好的调速性用速度反馈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以你的实用来看用交流同步电机可能更经济

网友:
买个国产的伺服电机

6楼的还要变成直流调速,可这个电路也不是一般的复杂,自动控制需要学得很好才行,建议楼主花三四千去买个国产的伺服电机好了

网友E:
矢量控制,相当不错

网友F:
用变频器实现

可以用变频器实现,还可以调速。具体怎么实现,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G(2008-05-29):
功率多大?

两三百W的话,可用洗衣机的电机,它的主、副绕组是对称的

re: dadodo,只要求正反转,没提调速。

单相电机调速,也需要对称绕组,并且变频器需要两相输出,用电容裂相的话,低速时转矩会变小

网友H:
到底要多精确???一般应用3相感应电机完全足够了

转差率变化已经够小了
高点就用同步电机,
开环下用直流电机纯属瞎说瞎胡闹,别听他的
换向也很容易

要求很高的话就只能用伺服电机或自己检测速度做闭环控制了
要求非常高的话更应该用编码器检测做恒角速度闭环控制
这时才需要可调速的电机

网友I:
想稳定,简单,买同步的

想稳定,简单,买同步的

网友J:
要求很高的话就上升到伺服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