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啥意思呢?

楼主(2008-04-29):
    在工业过程控制中,往往需要输出纸质硬拷贝的报表作为历史记录,通常情况一般选用记录仪,但记录仪价格比较高,但性能很难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要,微打虽然价格便宜,但用PLC直接控制,没有合适的接口信号,并且趋势曲线数据量庞大,管理好很非易事;为此,我们设计了通过单片机作为桥梁连接PLC实现数据打印和长时间历史数据保存。
    首先看看使用效果:

楼主:
我们连接PLC和打印机的数据打印记录转换板

楼主:
功能描述

    本控制板是为灭菌设备配套设计的,用于记录和打印灭菌过程信息。控制板使用MODBUS协议MASTER组件与PLC通讯,从PLC中获取需要记录的时间、温度、压力、行程、打印机类型等信息,在控制板中这些数据被处理成趋势曲线、报表等格式通过打印机输出纸质拷贝,清晰直观便于判定灭菌效果及资料存档,同时控制板内还保存最近百次的工作记录,供查询和打印输出。

楼主:
使用条件

1、    PLC需要支持MODBUS协议SLAVE组件。
2、    打印机类型在本设备支持的目录中。
3、    电源需求 DC 5V / 200mA。

楼主:
通讯参数

1、    通讯速率:9600 BIT/S
2、    字节长度:8 BIT
3、    字节校验:N
4、    停 止 位:1
5、    从站地址:16

楼主:
空间分配

由于不同PLC在保持数据寄存器存储空间地址定义上和MODBUS定义有歧义,为了阐述的更容易得到理解,以下的叙述均是以Siemens S7-200系列PLC为例说明的,并且表格中的地址为相对偏移地址,基地址由MODBUS协议SLAVE组件定义。

1、数据读取
控制板通过读取PLC保持寄存器的15个字(30个字节)数据来获取需要的信息,这些保持寄存器中的数据需要用户按照表中规定的含义提供。

楼主:
空间分配(续)

VB20:动作代码是指示控制板完成打印工作记录或者查询历史工作记录的命令;
当代码为16#02或者16#03时,同时若控制板内有工作记录数据可供打印,并且已经在VB21中指定了恰当的打印机型号和打印方式,这时控制板将驱动打印机完成工作记录的打印工作;当需要再次打印工作记录时,需要轮转动作代码,也就是当原来代码为16#02时需要改变为16#03,同理原来16#03时需要改变为16#02。
当需要查询以前工作记录时,只需要将要查询记录的流水号填写到VW22中,流水号的值要在被控制板保存的历史记录中选取,具体范围由控制板上报数据VW6(可查询历史记录-最早的流水号)和VW8(可查询历史记录-最后的流水号)中获得;查询的结果会更新到上报数据中,通过检查上报数据信息可以确定是不是请求的数据,反复查询需要轮转动作代码,也就是当原来代码为16#04时需要改变为16#05,同理原来16#05时需要改变为16#04;确认是需要的数据时,可以通过改变动作代码来完成查询到工作记录的打印。
当控制板被重新上电的时候,控制板会自动的调取到最后一次的工作记录供打印。

VB21:通过改变打印机型号和打印方式代码,可以选择支持的打印机型号和打印输出的格式,打印机支持型号和打印方式将跟随版本升级不断更新,参见附表。

VW22:参照VB20查询以前工作记录的说明。

VB25:行程代码是指示控制板记录数据的重要信息,当代码为16#00时,说明灭菌进程尚未开始;当代码为16#01~16#7F时,说明灭菌正在进行,需要记录工作数据,记录过程中,D3指示灯会被点亮;当代码为16#80~16#FF时,说明灭菌已经结束,数据将被以历史记录方式保存在控制板中,保存过程中,D4指示灯会被点亮;
行程代码的含义随版本号升级而更新,参见附表。

VB26~VB33:PLC提供的实时时间需要复制在该区域,供控制板读取,数据格式为BCD码。

VD36:需要记录的温度1值,单位为℃,范围-10.0~143.0;该数值同时会被用来绘制温度趋势曲线供打印输出。

VD40:需要记录的温度2值,单位为℃,范围-10.0~143.0。

VD44:需要记录的压强, 浮点数, 单位MPa, 范围-0.100~0.300;该数值同时会被用来绘制压强趋势曲线供打印输出。

楼主:
空间分配(续)

2、数据上报
控制板通过预置PLC保持寄存器的10个字(20个字节)来上报打印机状态及最近工作记录的索引信息,下表说明了这些信息的含义。

楼主:
空间分配(续)

VB0:当前打印机状态,打印过程中不更新该状态;含义16#01为打印机空闲,16#02打印机忙;16#03打印机缺纸。有些打印机由于自身原因只能支持一部分状态,详细信息询问打印机生产商。

VB5:控制板版本号。

VW6:控制板内保存最早工作历史记录的流水号,不能查询早于该流水号的历史记录,当该数值为16#FFFF(65535)时,说明控制板内没有历史记录数据存在。

VW8:控制板内保存最后工作历史记录的流水号,当该数值为16#0000(0)时,说明控制板内没有历史记录数据存在。

VW10:已经被查询到的工作历史记录流水号,当该数值为16#0000(0)时,说明控制板内没有历史记录数据存在。

VB12~VB17:已经被查询到的工作历史记录的时间信息,格式为BCD码。

VW18:已经被查询到的工作历史记录的工作历时总时长或者正在记录的工作历时时长,单位为秒。

楼主:
硬件连接

1、    使用电缆(CO.TRUST-M-3.5或者EPC1100-LINK-3.5)连接Siemens S7-200 PLC通讯口0和控制板标注有RS-485端口。
2、    使用电缆(IDE25-35)连接打印机并行数据端口和控制板标注有PRINTER端口;若选择串行打印机,使用电缆(TJC3-5-RS232)连接打印机串口和控制板标注有RS-232端口。
3、    连接打印机5V电源至控制板标注有5V_OUT端口,注意连接极性。
4、    连接输出为DC 5V开关电源至控制板标注有5V_IN端口,注意连接极性;开关电源容量为打印机消耗最大电流加上控制板需求的电流之和。

楼主:
注意事项

1、    安装位置时注意离开潮湿高温环境。
2、    安装时注意防止静电对控制板的损坏。
3、    使用原厂电缆附件。
4、    注意电源极性和电压要求。

楼主:
使用Siemens Modbus从站库应用本项目例程

1、    添加并初始化Modbus使用环境,使用VB100为基地址

楼主:
使用Siemens Modbus从站库应用本项目例程(续)

2、    成功初始化后调用Modbus,开始传送需要的数据,这里仅传送实时时间,其他信息需要用户根据需要向网络3注释中指定的地址传送。

楼主:
使用Siemens Modbus从站库应用本项目例程(续)

3、为库分配库空间,注意各个空间地址防止冲突。

楼主:
使用Siemens Modbus从站库应用本项目例程(续)

楼主:
哈哈,大家兴趣不大啊

网友A(2008-06-07):
**

http://www.lybbs.info/index.php黄色电影
 相关链接:http://www.lybbs.info/index.php

楼主(2008-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