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颜色传感器

楼主(2008-04-29):
    小弟有一个项目,要根据探头(大小不限)所对的不同颜色(红黄绿黑白)进行不同的动做,对精度之类的指标无严格要求,不知哪种方法更合适。有简易的颜色传感器吗。

网友A:
我有这个传感器。

也是一个产品中用的。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到底是多少?接口要求

网友B:
图像传感器

使用图像传感器, CCD或者CMOS的

楼主:
回forthlab

谢谢
   我个只要能识别这五种颜色就行,精度无要求,接口最好不是模拟量的,原想用颜色传感器,只是太贵了。不知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A:
原来用户用的是安捷伦的颜色传感器

成本太高了,所以要我们给他设计了另外的方案,成本低很多.基本和你们的要求差不多.
    其实颜色识别有不少实际问题需要关注的,比如颜色标定,白平衡,传感器的漂移,环境影响,外型安装尺寸等.不知道我的产品是否符合你的要求.你有msn么?

楼主:
回forthlab

谢谢forthlab:
   我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很简单:
   一个或几个探头固定在一起,根据从探头上经过的纸张的颜色来控制其他东西,所以只要能识别出这几种颜色就行,不知您有什么简易的方法。

网友A:
taoest说的方法可行的!就是主要自动白平衡和颜色算法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8楼: 三色光

做个暗箱。然后用RGB三种LED轮流照射。用一个普通的光敏管来接收。
经过白色物体校正后。就可以准确分辨目标颜色。
暗箱越暗越好。

网友D:
这个产品我做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建议

你看看文档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大于300k的文件没有办法上传,太麻烦了

网友E:
谢谢forthlab兄,谢谢孤独泪

  很感谢forthlab兄的帮助,我会按这种方法作实验,然后再确定。

  谢谢孤独泪兄,在这个论坛里经常看你的帖子,我的邮箱是chenlianzhi2005@163.com。麻烦你把您的文档发给我。
                                   谢谢
  我一直在做电机驱动的,现在突然要弄一个这样的项目,有些不知所措,还好得到了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