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请教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8-04-30):
各位前辈
直流电机的转速与脉冲频率有没有公式计算?

网友A:
直流电机不存在脉冲频率问题,步进电机才有脉冲频率问题

楼主:
RE

to xuyaqi
那要改转速是要改电流大小?
如果是PWM控制的话 怎么改转速呢?

网友B:
脉宽调宽

调脉宽可调整电机工作电压,进而调转速。

楼主:
RE

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C:
呵呵,转速还与负载有关

PWM产生的电压在空载与带载情况下,直流电机的转速不同

网友D(2008-07-28):
的装一个测速发电机

的装一个测速发电机,帮忙反馈一个转速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