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FET驱动的问题,一个H桥,我发现有上下桥共通的现象.

楼主(2008-05-02):
如下图,不知道为什么Q2管的GS电压一直为0V,可Q2管的正向电流会超过3A以上,总是烧管.请问是什么问题呢?会不会是Q2管的密勒电容所至? 谢谢了.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死区的问题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用的是IR2110的驱动芯片 刚开始也出现这个问题还烧了几个管子,后来又好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慢慢来不急!先不要通VCC_PT等把几个管子的工作都搞正常了再通电试!

网友C:
先看看电源吧

先看看自举电源吧,从图上看不出什么,怀疑D2C2构造的自举电源有问题。

网友D(2009-11-12):
感觉2110不太好用,尤其是负压驱动.电压低了不工作,可最高才20V

网友E:
自举电源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考虑增加死区时间

网友F:
是二极管的回复电流吧

网友G:
看来可能又是在搞金卤灯了,还是用IR2153+IR2111吧。它们自己带的死区,不过现在国内也有能替代IR2153+IR2111的电路了。

网友H:
死区过小

网友I(2010-03-08):
2110 这一类的芯片 跟功率管驱动 是 不隔离的吧,大家伙 讨论讨论 会不会 跟这一点有关系?

网友J(2011-08-07):
死去电压问题

网友F:
A_input-保持为0V,那么Q2Q6永远不导通,哪来的死区问题。
电流尖峰应该是启动电流和反电动势的释放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