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防爆控制仪表

楼主(2008-05-12):
产品说明
ZKB型防爆数显控制仪表,是针对室内外恶劣环境和易燃易爆区开发研制的智能型数显表。壁挂式安装结构,便于现场就地安装。可与各种传感器或变送器配套构成各种量程的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电流、电压、频率等控制系统。

仪表采用微处理器进行控制运算,性能稳定可靠。WATCHDOG电路掉电保护、数字滤波等先进技术,使整机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多种标准信号自由输入,输入类型、量程等编程设定,适用范围广泛。多路输出采用模块化结构,报警接点、控制输出、SSR驱动、变送输出、变送器配电、通讯接口等功能灵活配置。

ZKB系列防爆数显控制仪表采用精密铸铝隔爆外壳,适用于IIB、IIC类以下易燃易爆环境。面板配置传动式按键,可就地调整、修改仪表参数。

2、防爆等级标志说明

ExdⅡBT6

⑷**温度组别:T1、T2、T3、T4、T5、T6。

⑶**级别:A、B、C。

⑵ **类别:I、II、III。

⑴ 仪表防爆型式:ia-本安型;d-隔爆型。

                           防爆通用标志(Ex)

⑴电气设备防爆型式:目前国内仪表最常用的防爆型式有本安型ia和隔爆型d两种。

⑵**分类:I-矿井甲烷;II-爆炸性气体、蒸汽;III-爆炸性粉尘、纤维(详见表2)。

⑶**级别:按**最小引爆电流分为A、B、C三级(详见表2)。

⑷温度组别:按仪表表面允许最高温度,分为T1至T6共六组。如T6组:表示该仪表表面温度在使用环境温度下不超过85℃(详见表2)。

3、防爆等级常识

   防爆区仪表防爆等级的选择一般根据以下四个方面:

⑴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按爆炸性气体出现的频繁程度分0级、1级、2级区域三个等级,三级的划分原则如下:

0级: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连续地频繁地出现或长时间存放,且浓度有可能达到或接近爆炸下限以上的场所。

1级: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有可能出现,且浓度有可能达到或接近爆炸下限以上的场所。

2级: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不能出现,仅在不正常情况下偶尔短时间出现的场所。

防爆仪表的防爆型式一般有两种,即本安防爆型、隔爆型。0级区域只能选择本安型防爆仪表并与安全栅构成本安防爆控制回路。1级、2级区域即可选择隔爆型防爆仪表,也可选择本安型防爆仪表与安全栅构成本安防爆控制回路。

⑵**类别:即Ⅰ类为矿井瓦斯、甲烷;Ⅱ类为爆炸性气体;Ⅲ类为爆炸性粉尘、纤维。

根据**资的类别选择对应类别防爆仪表。Ⅱ类防爆仪表可适用于Ⅱ类、Ⅰ类的爆炸性气体。

⑶**级别:按**最小引爆电流分为A、B、C三级(详见表2)。

根据**资的级别选择对应防爆仪表:防爆级别为C级的仪表可适用于C、B、A级爆炸性气体,防爆级别为B级的仪表可适用于B、A级爆炸性气体,防爆级别为A级的仪表只可适用于A级爆炸性气体。

⑷**温度组别:按不同**最低引爆温度将爆炸性气体分为T1至T6共六组(详见表2)。

    根据**温度组别选择对应组别防爆仪表。T6组别防爆仪表其表面温度最低(T≤85℃),因此可适用于T6至T1组别爆炸性气体,同理T5组别防爆仪表可适用于T5至T1组别爆炸性气体,依此类推。

表2、**资分类、分级、分组表

类别
 级别
 温度组别℃

T1
 T2
 T3
 T4
 T5
 T6

介质引燃温度:T≥450℃
 T≥300℃
 T≥200℃
 T≥135℃
 T≥100℃
 T≥85℃

仪表表面温度:T≤450℃
 T≤300℃
 T≤200℃
 T≤135℃
 T≤100℃
 T≤85℃

适用介质

I

 矿井甲烷

II
 A
 乙烷、丙烷、丙酮、苯乙烯、氯乙烯、氯苯、甲苯、苯、氯、甲醇、一氧化碳、乙酸已酯、乙酸、丙稀酯等
 丁烷、乙醇、丙稀、丁醇、乙酸丁酯、乙酸戊酯等
 戊烷、己烷、庚烷、癸烷、辛烷、汽油、硫化氢、环己烷
 乙醚、乙醛

 亚硝酸已酯

B
 二甲醚、民用煤气、环丙烷
 环氧乙烷、环氧丙烷、丁二烯、乙烯
 异戊二烯

C
 水煤气、氢、焦炉煤气
 乙炔

 二硫化碳
 硝酸已酯

III

 T1-1
 T1-2
 T1-3

仪表表面温度:T≤270℃
 T≤200℃
 T≤140℃

介质引燃温度:T≥270℃
 T≥200℃
 T≥140℃

适用介质

A
 木棉纤维、烟草纤维、纸纤维、亚硝酸盐纤维素、人造毛短纤维、亚麻; 小麦、玉米、砂糖、橡胶、染料、聚乙烯、苯酚树脂。
 木质纤维;

可可、米糖

B
 镁、铝、铝青铜、锌、钛、焦炭、碳黑
 铝(含油)、铁、煤;黑火*、T.N.T。
 **、吸收药、黑素金特屈尔、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