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玩交流接触器的吗?

楼主(2008-05-14):
哪位知道怎样才可以使交流接触器快速的分断呀?
方法很多,我先开头。

交流接触器上端再加一个结构件(电磁结构),分断时加一个反力。

望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快速分断

为什么要求快速分断?
接触器型号不同,结构也不同。
分断时间实际取决于灭弧时间,即与分断电流大小及灭弧方式有关。
单纯在机械结构搞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楼主:
噢……

现在什么都讲究一个“快”字嘛!
上面忘记说了,接触器选用施耐德63A的普通110V交流接触器,具体型号为:CJX2-6511。
这种接触器没有灭弧室(**中是)。
分断电流可以暂时不考虑。

只是一个小题目,大家相互讨论嘛!

网友A:
知道

CJX2,有陶土做的灭弧室。

网友B:
加快接触器快速分断的意义

这个方案主要用在哪种情况?

网友C:
哦 没见过了

见都没见过呀 怎么玩,给我看一个喽

网友D:
加个大弹簧

简单

网友E:
动触点整块磁铁

用正反磁场控制.
闭合,断开都用电.

网友F(2008-06-15):
要是非要强调速度,就用可控硅吧。

网友G:
不至于吧

本就是慢速的东西,非的让它快干嘛

网友H:
加大弹簧弹力,只要能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