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保护电路中元件值的估算问题

楼主(2008-05-22):
请哪位高手介绍一下双向可控硅的保护电路及其中元件值的估算.
为了防止电压上升过快du/dt:有RC保护电路;防止di/dt过大:有添加限流电感.

楼主:
题目这么难?

难道这样的题目这么难?
竟无一位回答,悲哉.

楼主:
答案已知

与可控硅并联
C:100NF
R:100R
与负载串联
L1:5MH
L2:5uH

网友A:
可控硅保护电路

由于可控硅是多子器件,与双极型晶体管一样,存在载流子的结合时间问题,因此驱动高电抗性负载时,由于电压电流相差不为零,需要加保护元件。

可控硅能承受的最大dVcom/dt由器件本身、及结温决定,还与瞬态热阻有关,这跟双极型晶体管的二次击穿耐能相似。
一般情况下,用100R的碳膜电阻+100nF的薄膜电容作dVcom/dt保护,碳膜电阻需要能承受较大的浪涌电流。

楼主:
好,多谢

PowerAnts 说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