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8-05-23):
单路500ma,两路并联以后不知道能达到多少?(资料说可以并联的)
CPU口上拉直接驱动2003(2803),2003出来接步进A,/A,B,/B,2个com端接12v!现在情况是发热,过会电机就“嗡嗡”了。电机尺寸是42的。
难道要加限流电阻还是电机内阻太小?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A:
是有问题

1:MCU的IO直接驱动2003是不行的,2003的驱动电流比较大
2:2003直接并联使用也不可取,如果必须并联使用,最好加均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