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8-05-27):
多个24V/DC的继电器,不用变压器降压,用电容降压行不行?

网友A:
电容降压1uF才34mA,且空载时电压会升得很高

该用还是得用,要不就换成220v线包的继电器

网友B:
肯定不行

电容降压电流太小,买一个小型的开关电源价格便宜安全可靠

网友:
真不知道这样的设备会销往哪里

网友C:
不行

现在用电容降压的少的,一是电流小,二变频的可以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