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了解变频升压吗?

楼主(2008-05-29):
正在整一项目,需要把+12VDC变频升到1000V,考虑通过储能元件及MOS管的开和关,使电压冲到高压。
有高手了解这块吗?来讨论讨论,我整了个电路,但电压只能上到80V。

网友A:
你参考一下电视机的行输出电路

网友B:
这么高电压,应该用变压器

用Boost升压结构的话对Q值要求太高了

不止电感的Q值,还要包括负载电阻,所以就算做出来带载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差

楼主:
升压

原来我们用的是变压器,考虑它的干扰太大,就准备用变频升压,4楼的朋友说的没错,BOOST升压的确有限制。
据了解,市场有我们的同类产品,利用变频升压电路取代了变压器,带载也没问题。
2楼的朋友,你说的电视机的行输出电路的高电压我不太了解,马上去查下资料。

谢谢各位楼上的热心朋友及你们分享的专业知识。

网友C:
找些个逆变电源的资料来看看~~~~~

网友D:
升这么大倍数,要用多级倍压整流吧?确实负载能力成问题

如果不用倍压整流,分2-3级BOOST升压能行吗?

网友E:
1000v啊,即使用boost做出来,成本呢?

变压器的干扰为什么大?不明白

网友F:
如采用电视机的升压方式,

可以考滤把泵电压加进去.(部分电视机电路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