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06-03):
我们公司用的电解铝生产线上的槽控机,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主板上的,非易失存贮器DS1245Y,数据出问题,换了厂家提供的存贮器就好了。最新买了一台威龙VP-380编程器,在读厂家拿来的新芯片时,有的在缓冲区能看到数据。而有的读完后缓冲区只能看到像空白的一样。全是FF  FF的字符。没有数字。我把这个数据保存后,写入出错不好用的旧1245.不知能不能用,还没试。不知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能看到数据的可能用过了,不过清除后不会影响使用

新片是生产厂拿来的,还是从商家拿来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可能是一些芯片用所选的SY1245Y读写,不识别。用自动选择芯片就能识别了。可能不同厂出产的时期不同,编码不同的缘故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