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单片机可以工作于150°C?

楼主(2008-06-04):
(无正文)

网友A:
看来你得把采集头与系统分开来才行

采集头里有死马东东?

网友B:
我用的80196可以

楼主:
用于监控钻杆工作状态的,分开可能性不大

采集头部分有:应变片和温度传感器,井下工作温度比较高。而且采集头和处理部分分开的可能性几乎为0,即便分开,井口的温度业不见得就低,特别是在一些沙漠或者阳光直接暴晒的地方,井下温度没准还要低些。不知道那些搞地质或者采矿的哥们知道吗?往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C:
合泰有一款是230℃的,不过阻容不好找,特别是电容器

谁有高温的阻容吱一声。

网友D:
能换个思路么?

比如放到一个铠甲里面,想办法保证里面的温度低一些

网友E:
150度只有军品了,巨贵的东西

菜鸟用的车用级,125度左右已经不算便宜了,军品属于**挑一,LZ保重

网友F:
菜鸟问一句:

军品是做了来的,还是选出来的?

网友A:
要是有条件装一片半导体致冷片

降它十廿度就好办多了

网友F:
半导体致冷片工作在150度,很悬...

楼主:
哦,那算了,不接这个东东了!谢谢各位

网友G:
楼上的介绍给我吧,给你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