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变频问题

楼主(2008-06-16):
用H桥变频,开关管输入信号由单片机给出,变频电压为220V,开关管应选什么类型的?具体型号呢?

网友A:
连个功率参数都没有?

楼主:
电路图

负载是220V,650W的电机,四个开关管要怎样接啊?之前用C3306三极管试验过,负载加的是电阻(因为是实验,直接用的直流电源),可是负载电压不受Vs控制,是不是管子的接法有问题?都是NPN的管子可以吗?负载接在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了,请大家指教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