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前辈!帮帮忙!

楼主(2008-06-17):
我想用H桥进行变频,(线路如图)开关管触发信号由单片机给出,负载应为220V,650W电机.由于现在是试验,负载只用了100欧的电阻,可是当Us(我用了试验直流电源)逐渐上升到高于单片机所加5V电压时,负载两端电压就不随Us的上升而增大了,开关管我选择的是C3306大功率三极管,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要怎样解决呢?用其它类型的开关管吗?比如MOS管之类的?多谢大家了

网友A:
电流不够,可改一下驱动电阻

楼主:
请问2楼的朋友

是不是说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小,不能直接驱动大功率三极管,要是加驱动模块呢?应加什么型号的驱动IC?能指教一下吗?多谢啦

网友B:
建议可以换成PNP管

由于三极管是射级输出,故射极的电压不可能大于基极电压,如果大的话,三极管这不可以工作了
建议可以换成PNP管

网友B:
re

用PNP管子时,要考虑保护单片机的管脚